工业以太网求助

楼主(2005-08-18):
大家好!我是一个在钢铁行业从事自动化工作的维护人员 现在对工业以太网的硬件几软件组成不太清楚,希望在这里得到解答 谢谢大家!

网友A:
提及这个问题,我觉得最好还是从工业以太网体系架构谈起比较好。工业以太网的体系架构是从工业自动化的三层次架构沿殖过来的。 处在最底层的是Device Level(亦称Field Level),叫做设备层。这一层的设备构成比较丰富,但都不外乎和工业现场直接打交道的设备。比如:I/O输入输出设备、现场总线捆绑设备、PLC、接口转换器、视频采集设备、语音采集设备等等,由上不难看出这些设备的主要功能是负责从现场采集数据或是向现场输出数据。 接着先不说处在中间层的设备。且来看看这一体系中顶层的称呼,是Plant Level(也称Information Level), 叫做工厂层。这一层次的设备主要功能是完成对海量数据的存储、处理,“制定”底层设备的“工作任务”,即发布指令对底层进行管理控制的管理功能。除了硬件之外,这一层面还需要一些功能强大的组态软件来使任务流程更加清晰、便于操作,这里我就不谈了。 介绍了顶层和底层设备之后,对于中间层的定义就不难理解了。这一层是Control Level(亦称Network Level),叫做控制层。主要完成上下层数据之间的交换和搬运,对数据本身不会做任何处理,它是上下层之间的交通枢纽。这里的硬件设备主要就是工业交换机、工业路由器、工业集线器这工业通讯“三宝”。因此他们的数据交换能力、匹配程度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整个系统的运转好坏,不可谓不重要。通常从狭义的角度提及工业以太网设备,指的也是这些设备。从广义来看,指的则是包含以上三层体系中的任何设备。这些设备极大跨越了商用以太网的局限性,利用以太网的标准,统统迈进了工业的控制体系,完成了一次伟大的转变。但不管怎样,这都只是现代工业控制领域发展中的一个阶段,相信今后设备之间会有更多灵活的通讯方式出现(比如:无线通讯),从而把工业控制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网友B:
阅,启蒙篇

网友C:
请问这工业交换机、工业路由器、工业集线器工业通讯“三宝”在工业中有什么用?是不是也组成以太网?与控制系统有何关系? 这三宝与办公用的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