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拜等ing

楼主(2005-08-18):
西门子M440变频器 如果想进行速度/力矩切换控制 P1501需要怎么控制?还需设置哪个参数?

网友A:
需要根据有没有编码器设定: 无编码器速度控制:p1300=20 andp1501=0 无编码器转矩控制:P1300 = 22 or P1300 = 20 and P1501 = 1

楼主:
我是要采用无速度编码器 请问这样设置切换时是不是还要在设置啊 怎么两组数据? 我要在运行中进行速度与力矩的切换

网友A:
运行时切换?您用在什么场合? 有的参数在运行时是修改不了的.

楼主:
大哥太感谢了: 抓斗提升的变频问题 MM440变频器 抓斗提升的变频问题:抓斗开合钢丝绳和抓斗提升钢丝绳在抓斗提升时一起卷升,二者要协调出来才能是两个钢丝绳平衡受力, 力矩跟踪 抓斗上升和下降是由主卷电机和闭合电机共同运转来完成的。但抓料操作时,为了尽可能多抓料,必须使用“点动降”使主卷钢绳保持松弛,因此,当抓料完成时,主卷钢绳是松弛的。若两台变频器都为速度控制方式,则不能解决主卷钢绳和闭合钢绳的受力平衡问题,容易导致闭合电机、闭合变频器、闭合钢绳过载。 为此,设定闭合变频器为速度控制方式,当抓斗闭合状态下上升时,主卷变频器切换为力矩控制方式。其力矩指令来自闭合变频器的输出力矩。即主卷变频器跟踪闭合变频器的输出力矩,这就是力矩跟踪功能。这样,可以很满意地解决两台电机的受力平衡。 这样提升变频器控制切换 力矩跟踪都需要设置那些参数 MM440变频器

网友A:
您最好还是添加速度传感器,否则速度控制模式很不准确. 另外,速度和转矩控制的切换在运行状态下是无法完成切换的.

楼主:
谢谢,这是个现场改造的工作。现场不允添加速度传感器,没地方 要是换电机成本太大 我是说抓斗空斗下降到位后下降变频器停止工作。抓斗开始抓煤,等抓斗闭合后-确认-这时开始提升变频器开始有速度切换成力矩控制, 提升和闭合钢丝绳一起卷升 需要设置的参数都有那些????

网友A:
就是上面我给您写的两组参数.

楼主:
无编码器转矩控制:P1300 = 22 or P1300 = 20 and P1501 = 1 P1300 = 20 不是带编码器的吗? 还有模拟输出参数要怎么设置呢? 我第一次使用西门子的

楼主:
错了,我说两组数据都要设置吗?

楼主:
P1501 = 1 是根据什么设置为1的? 说明书上怎么没有啊 是根据 (下标: P1501[0]:第1 命令数据组(CDS) P1501[1]:第2 命令数据组(CDS) P1501[2]:第3 命令数据组(CDS)) 这些吗? 下标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也就是说P1501=0 0代表什么意思? P1501=1 1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A:
这三组数分别代表可以选择的三组参数,正常时只能有一组是生效的.我上面写的参数的意思是不能同时设置速度和转矩控制,要么设定位第一组参数要么设定为第二组参数. P1501=0代表速度模式1代表转矩模式.

楼主:
变频器停止时候,用一外部开关信号来控制变频器的速度/力矩转换这样可以吧,如果用数字输入3来控制是不是要将P0703设置为 P0703=99 还要怎么设置

楼主:
帮忙回答一下上面的问题

楼主:
HAI hai还有一天时间

网友B:
你好!请问如果我要对一台变频驱动的电机要采取以下控制如何才能最简单快捷: 电机主要由速度电位器控制速度,例如900转, 但是外带张力电位器要在正负五十转左右进行对电机的速度控制,请问要如何处理电位器的匹配问题? 答复为盼!谢 emai address: ericrio@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