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调速器

楼主(2005-08-18):
现有11V直流电机一台,控制要求:正反转/实时调速(外输入电压或者电流控制)/制动,请问:有哪些调速器可以实现上述要求?谢谢了!!

网友A:
您的电机电压这么低呀!自己用运放做一个都可以。

网友B:
看样子是不是无刷直流马达

网友C:
功率太小了,可用单片机控制。

楼主:
实在对不起,少发了一个"零",是110V 电机,我看了一些低于50V的电机控制,有现成的集成控制芯片,可是我没有发现超过50V的直流电动机的集成控制芯片

网友A:
电压大了,功率大了就需要用专用的调速器了.市面上有挺多调速器可以供选择.

网友D:
欧露的512型可以用,就不知道你需要的功率是多大的?

楼主:
电机的参数: 110SZ53型,功率308W,电流不超过3.5A

网友E:
请选用 我们生产的 SK400AH 调速器,单片机控制继电器(内置) 换向 制动。无火花,软启动,软停止。 请联系我们 0533-4155549 0139693397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