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求助:旋转编码器脉冲数与变频器控制精度及响应时间的关系

楼主(2005-08-18):
有一系统:电机经减速后驱动丝杠转动,再经丝杆螺母带动刀架做前后平动, 电机用变频器(EV2000-4T0075G)驱动,丝杆末端装有旋转编 码器用来检测刀架位置,现想用此 旋转编码器同时做转速反馈使用,旋转编码器为512P/R,电机到丝杠的减 速比为28.8:1,这样电机每转对应脉冲数为512/28.8,变频器 每15ms接收一次频率信号,每次频率递增0.5Hz,最高频率65Hz,负载 最大功率5KW,希望电机转速最多滞后15ms达到设定转速. 请问:旋转编码器脉冲数与变频器控制精度及响应时间能否满足上述要求? 希望板主能讲一讲旋转编码器脉冲数与变频器控制精度及响应时间的关系?

网友A:
15ms的滞后时间,用变频器还是比较难达到的。旋转编码器接到变频器后需要进行修正,乘以一个修正系数。 旋转编码器的精度越高,变频器的控制精度是越高,但不是成比例的关系。 在响应时间上,主要是变频器的调节时间,比如加速时间,减速时间等,跟编码器的关系到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