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旋转编码器脉冲数与变频器控制精度及响应时间的关系

楼主(2005-08-18):
有一系统:电机经减速后驱动丝杠转动,再经丝杆螺母带动刀架做前后平动, 电机用变频器(EV2000-4T0075G)驱动,丝杆末端装有旋转编 码器用来检测刀架位置,现想用此 旋转编码器同时做转速反馈使用,旋转编码器为512P/R,电机到丝杠的减 速比为28.8:1,这样电机每转对应脉冲数为512/28.8,变频器 每15ms接收一次频率信号,每次频率递增0.5Hz,最高频率65Hz,负载 最大功率5KW,希望电机转速最多滞后15ms达到设定转速. 请问:旋转编码器脉冲数与变频器控制精度及响应时间能否满足上述要求? 希望版主能讲一讲旋转编码器脉冲数与变频器控制精度及响应时间的关系?

网友A:
此编码器应该不适合作为变频器的转速反馈。 要求电机转速最多滞后15ms, 感觉很困难。请和变频器厂家确认。

楼主:
希望电机转速滞后时间越短越好,可以采取那些办法?

网友B:
不知道你是不是用在数控机床上。 EV2000应该没有那么快的反应能力。通用变频器应该都没有那么快的反应能力,不只是EV2000。好象没有变频器有这么快的反应速度。 如果想要响应快,编码器分辨率必须高。你可能得选伺服控制了。 你如有空,可以看看我的个人网站:PLC.123ye.com

楼主:
在上述系统中,编码器输出信号送AT89C51处理,计算出刀架的位置,进而求出电机所需的频率。将这一频率信号送入变频器,现使用的方法为:AT89C51产生的12位数字频率信号经D/A转换后送入变频器VCI端口,D/A转换时间约50微秒,这种方法频率设定精度及分辨率都较低。欲将单片机产生的数字频率信号通过RS485接口送入变频器,考虑到串行传送速度较慢,仅通过RS485设定运行频率,波特率设定为19200,变频器地址为127(广播地址,不应答)。请问:分别采用上述两种方法,从单片机产生数字频率信号开始到变频器输出新的频率信号所需的延时时间为多少?有没有可以接收10位以上数字频率信号的变频器?(好像惠丰的变频器有此功能,但只能接收8位数字信号)

网友C(2005-11-23):
编码器反应速度绰绰有余,只是变频器好象很少用于精确定位控制。可以用步进电机或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