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导一下(急)

楼主(2005-08-18):
实验室里有个三容液位控制系统,采用了2块阿尔泰pci2006A数据采集卡,其中一块用2个D/0控制两个电磁阀门,另外一块的2个D/0控制另外的两个电磁阀门,其3个输入口作为液位值输入口。现用mcgs作了一个监控系统,发觉它只能检测到一块卡,另外的一块检测不到,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在一个电脑上,在mcgs环境下,能够同时使用两块相同的数据卡? 谢谢

网友A:
因为是多块pci卡,所以必须设定不同板卡的地址,您的地址是否设定不正确呢?

网友B:
我鄙视mcgs,应该用vc

楼主:
怎么设地址呀?好象这个都是系统默认的呀

楼主:
现在找到了另外一块卡,但是却不能从卡上读取数据,这个可能是回事情呢?

网友C:
这个可能是驱动的问题,建议你找MCGS问问,不过他们的服务可是不太好呀,我前两天有问题给他们留了一个电话,至今没给我回复。

网友A:
从靠近cpu的pci插槽开始,依次增加.

网友D:
买谁的货找谁解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