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共享
工业用热电偶温度计的如何选用及安装

楼主(2005-08-18):
工业用热电偶温度计的如何选用及安装 赵俊杰 (南京万达集团南京万达仪表厂技术管理部) 在工业应用中,热电偶的选择首先应根据被测温度的上限,正确地选择热电偶的热电极及保护套管;根据被测对象的结构及安装特点,选择热电偶的规格及尺寸。 热电偶按结构形式可分为普通工业型、铝装型及特殊型等。 常用的普通工业型热电偶有: 1.铂铑10一铂热电偶:属于贵重金属热电偶,正极为铂铑合金,负极为铂,短期工作温度为1600℃,长期工作温度为1300℃,物理、化学稳定性好,一般用于准确度要求较高的高温测量。但材料较贵,热电势较小,分度号为S。 2.镍铬一镍硅热电偶:它是非贵重金属中性能最稳定的一种,应用很广,正极为镍铬。短期工作温度为 1200℃,长期工作温度为900℃。此种热电偶的热电势比上一种大4到5倍,而且线性度更好,误差一般在(6-8)℃。 但其热电极不易做得很均匀,较易氧 化,稳定性差。分度号为K。 3.镍铬一康铜热电偶:正权是镍铬,短期工作温度为800℃,长期工作温度为60℃。它是热电势最大的一种热电偶,测量准确度较高,但极易氧化。分度号为E。 4.铜一康铜热电偶:这是在低温下应用得很普遍的热电偶,测量温度范围(-200-+200)℃,稳定性好,低温时灵敏度高并且价格低廉。分度号为T。 铝装热电偶是由热电极、绝缘材料和金属套管三者组合加工而成,它可以做得很细很长,在使用中可以随测量需要进行弯曲,其特点是:热情性小、热接点处的热容量小、寿命较长、适应性强等,应用广泛。 热电偶安装时应放置在尽可能靠近所要测的温度控制点。为防止热量沿热电偶传走或防止保护管影响被测温度,热电偶应浸入所测流体之中,深度至少为直径的10倍。当测量固体温度时,热电偶应当顶着该材料或与该材料紧密接触。为了使导热误差减至最小,应减小接点附近的温度梯度。 当用热电偶测量管道中的气体温度时,如果管壁温度明显地较高或较低,则热电偶将对之辐射或吸收热量,从而显著改变被测温度。这时,可以用一辐射屏蔽罩来使其温度接近气体温度,采用所谓的屏罩式热电偶。 选择测温点时应具有代表性,例如测量管道中流体温度时,热电偶的测量端应处于管道中流速最大处。一般来说,热电偶的保护套管末端应越过流速中心线。 实际使用时特别要注意补偿导线的使用。通常接在仪表和接线盒之间的补偿导线,其热电性质与所用热电偶相同或相近,与热电偶连接后不会产生大的附加热电势,不会影响热电偶回路的总热电势。如果用普通导线来代替补偿导线,就起不到补偿作用,从而降低测温的准确性。所以,使用单位在安装仪表敷线时应注意:补偿导线与热电偶连接时,极性切勿接反,否则测温误差反而增大。 实际测量中,如果测量值偏离实际值太多,除热电偶安装位置不当外,还有可能是热电偶偶丝被氧化、热电偶测量端焊点出现砂眼等。

网友A:
好 能否举些实例啊 测电机的一般用什么洋的好

网友B:
水泥厂,热电厂里如何?

网友C:
在温控表与热电偶较远时 其连线有无特殊要求

楼主:
吉祥虎 测电机有专业的端面热点阻如有需要联系我的传真025-58491910 58491909 南京万达:赵俊杰

楼主:
FFFDFD 你好我们在国内的水泥行业典型业绩很多,海螺水泥、中国水泥、江南水泥等大型企业,热电厂也非常的多,华能集团、国电、华电下属等企业使用 ,

楼主:
大海洋 您好,温控表与热电偶连接较时根据具体的情况接线是有些不同,如有不明之处可于我联系 025-58491909 NJ.WD@263.net

网友D(2005-12-09):
想了解热电偶等。QQ:22674876

网友E(2009-07-09):
赵工你好,我想知道热电偶和热电阻如何选择,它们的属性是什么?有资料请发我邮箱
cdws09@163.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