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教我的GPPW6。0的软件如何将打印的日文改成中文呢?万望指点。

楼主(2005-08-18):
(无正文)

网友:
您安装的是日文的软件吗?

楼主:
不是的!!!我用98的时候是可以打印中文的!现在是XP的系统了

网友A:
去看看吧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appCase/case-detial.asp?id=32 相信你能解决。

网友B:
将操作系统中的日文字体删除以后即可. 如果在Windows中删不掉,可以到纯DOS中去删. 可以参考三菱电机自动化中的做法: 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appCase/case-detial.asp?id=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