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传感器
接近开关

楼主(2005-08-18):
OMRON的接近开关E2E2是什么意思 有几种系列的

网友A:
好啊!这是螺丝尺寸较长的接近开关(1.除了提高锁紧的强度外,金属连接及线缆保护是标准配备.2.提高显示灯的可视性,全机种采用可以用扳手扳动的铣切面.这是性能!) 种类有3种1.直流2线式2.直流3线式3.交流2线式 不知道你想知道的是否是这了,我这是在98-99年欧姆龙的书上查的! 具体的你自己去看了!

楼主:
谢谢了 我们这里用的是直流2线的24V供电 他们的接近距离一般有多长

网友A:
呵呵,不好意思,我没有见过实物,那些只在书上看到的,所以我也不知道!别的不知道可以互相探讨!

网友B:
要看具体型号 例如E2E2-X3D1表示感应距离是3毫米 E2E2-X7D1表示是否毫米 可以电话咨询欧姆龙技术支持热线

楼主:
E2E2系列X8MD2和X5MD2是否在接近距离方面是一样的 看说明书各项指标都一样

网友C(2005-10-30):
不是的,OMRON的E2E2-X?? X后面的表示感应距离,这个距离是指磁性物体,一般金属打八折,比如楼上说的E2E2-X8MD2和E2E2-X5MD2,一个感应距离8mm,一个5mm

网友D(2007-11-07):
2线的还需要外接电源?我一以为当3线的才需外接电源

网友E:
看选型样本上的介绍

网友F(2008-02-02):
nanade ,下回说你家不代理什么

网友G:
顶!这样做广告我们还有地方讨论问题吗?

网友H(2008-03-25):
这样的帖子是不是应该给封了!!!!!!!!

网友I:
这是在做广告吧

网友H:
赞赏周公的工作效率,应该是你删的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