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与200间数据传送

楼主(2005-08-18):
现有系统:200通过EM277以方式与300通讯后再与WinCC相连请问200中I/O如何写入300 后再如何在WinCC中读出?

网友A:
在step7中配置em277,然后选择通讯的地址范围。wincc可以直接通过mpi或profibus通讯来从s7300上获取200的数据。

楼主:
太粗了, 能不能说明一下如何把200的I/O写入存储区?如何在300中读出对应的200I/O

网友A:
在step7 micro中有配置em277的向导,按照向导一步一步就可以完成.这样做以后就可以通过em277来读取200中的数据了,具体的地址可以在向导中设定. 在300中配置的时候,在hardware中插入em277模块,然后就可以看到em277在300中的地址映射,再详细的这里就说不清楚了.建议可以在资料库中下载200的高级通讯.

楼主:
能不能以200的I0.0和Q0.0为例写一个小程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