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标点偏移的问题~

楼主(2005-08-18):
我公司生产的CNC雕刻机,在使用了1 2年后,会出现坐标点偏移的问题,现在还未得到解决的办法,忘各位CNC专家给予指点!~~

网友A:
需要进行一次回零点校准。

楼主:
工作原点和机械原点肯定回的,没有一个工控机没有这两个原点。但是随着加工零件的时间加长,明显可以看到零件已经变形,及表明了坐标点肯定偏移了,零件上所对应的加工点坐标肯定不是电脑里所指示的了。

网友B:
信号干扰?电机丢步?负载变大?

楼主:
我想是信号干扰的问题,就是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网友B:
加工后,回到零点(不是找零的动作),误差有多大?这应该能看出来是不是信号干扰的问题。

楼主:
有时是在加工中可以明显看出来的,样品的纹路多不均匀了,明显跑偏了,但有时又是正常,我想请问是不是如果有冷却油飞溅影响控制线路?有时我换了跟线就好了,但是过了 一段时间又有其他的问题了,有时各轴出现误动作。

网友C(2006-02-05):
你的系统用的是半闭环(编码器)控制还是全闭环(光学尺控制)信号线的屏蔽是一个很重要环节,信号电压有没有变低?

网友D:
雕刻机一般是步进电机开环系统。

如果问题出现得有规律,八成是机械或电机的问题。

网友E:
信号干扰或者机械方面哪些地方松动.

网友F:
一方面看一下电机和螺杆的连接有没有松动,另一方面你说和干扰有关那就要看你机器旁边有没有电焊\亚弧焊之类的包括一些放电加工机都有可能,最好在检查一下机器有没有可靠的接地.

网友G(2006-11-30):
打表校准,在偏置中修改

网友H:
轴卡有没有问题,看脉冲的接收与发出是否一样,如果是在加工中出的问题应该还有可能和电机的编码器也有关系,
不知对不对,
听听,

网友I:
朋友!
不要只是盯在电器上
你要检查下你的传动机械部件,齿形带或链条是否松动了,

网友J:
同意 半途而废 的观点:

牛牛兔,你看传动是不是有间隙,这个问题排除后,再考虑是否为电气问题。

如果不是机械问题,你的反馈系统有校验报警么?如果有,则不考虑计数丢数的问题。

网友K:
首先要搞清是一个方向偏移还是所有方向都偏移,就可判断是机械还是电气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