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傅立叶变换讲解

楼主(2005-08-18):
谐波跟傅立叶变换的对应关系,一次谐波幅值是否对应傅立叶变换结果的A(1),二次谐波幅值是否对应傅立叶变换结果的A(2),

楼主(2005-11-02):
哪为大哥指点一下:怎么用傅立叶变换求谐波幅值。

网友A:
嘻嘻,我们靠这个吃饭的。
不好多说啊。

网友B:
你这个问题直接去看看《复变函数》教材,基本理论那里最清楚!

网友C:
对于瞬变非周期信号用傅立叶变换,其结果是幅值谱密度,而非幅值。对于周期信号,用傅里叶级数展开,是谐波信号的叠加。

网友D:
二楼的
真是。。。

网友E:
这个我搞了很长时间,自己也没有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B:
7.1 周期函数的频谱分析与傅立叶级数

    任何一周期函数都可表示为简谐函数的合成。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复杂的周期振动F(t)都可以分解为一系列简谐振动之和:

上式称为周期函数F(t) 的傅立叶级数,A0、Ak、Bk 、ψk称为傅立叶系数。

    这些分振动中频率最低的ω0称为基频,它就是原周期函数的频率。其它分振动的频率都是基频的整数倍,称为谐频。

     以频率为横坐标,以相应的振幅为纵坐标作图,就得到周期函数F(t) 的频谱。下面给出了几种常见波形A的时间频谱。

    图7.1方波及其频谱

图7.2锯齿波及其频谱

图7.3三角波及其频谱

图7.4阻尼振动及其频谱

    从上面的频谱图可以看到,频谱有连续谱和离散谱。周期性振动具有离散谱。

    从图7.2可知,锯齿波可以分解为它的基频及其一系列谐频(n=1,2,3,4,5….)的简谐波动之和。在下面的演示程序中,我们用n 个(k=1,2,3,…n)谐频(含基频)的简谐波来合成锯齿波。您可以改变n的大小,n越大,合成的波越接近原来的锯齿波。

演示7.7.1 锯齿波的合成
不能用公式和图形写出很抱歉,你这个问题不用公式和图形不好表达,我另外转贴一份我师兄的有关傅立叶变换及C语言编制程序示例给你看看!
也可直接点击查看目录http://www.tjcu.edu.cn/web/wangshangketang/daxuewuli/mechanics/ch7/ch72.htm 去看看电子书!

楼主:
收获不少。

网友F(2006-01-04):
哪位可为讲解一下:二维傅立叶变换的性质啊?谢谢!

网友G:
呵呵,还是看书吧,这些东西太基础了。

网友H(2006-06-11):
我想问下,怎么写出matlab中频谱的程序,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