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不间断电源的一些基础知识

楼主(2005-08-18):
有关不间断电源的一些基础知识 一:UPS有哪些基本功能 1)静态和手动旁路功能:当UPS出现过载、UPS机内温度过高或UPS出现故障时,UPS将自动转入静态旁路供电状态,旁路是同步的。当UPS需要检修时,可启动手动旁路,保证负载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出现停电事故。 2) 超级电池管理功能:电池是UPS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电池老化和电池组中存在个别电池的不良,会导致不可弥补的损失。只有先进的电池管理手段,才能作到使电池始终在正确的方式下工作,发挥最佳性能、延长寿命,而且及时发现所存在的隐患。UPS电池管理有以下几个特性: A:自动电池快速测试:电池快速测试是在每隔500小时自动进行测试,测试是在不影响UPS正常供电的前提下进行,当测试期间发现电池容量明显下降或存在质量问题时,UPS将自动停止电池测试,并在LCD显示屏上出现声、光、文字报警,UPS仍正常供电。 B: 深度电池放电(电池容量校准)测试: 电池的实际放电容量是随使用时间而变化的,而通常UPS所显示的后备时间是根据以予先设置的电池容量来换算的(未作电池校准),因此,在UPS运行一段时间后,UPS所显示的后备时间和实际的后备时间将出现差别,如果不能即时校准这个差别,当UPS在电池模式下工作时,由于电池的实际后备时间的不足而出现UPS提前关机的事故。因此随时校准电池实际容量,是UPS正常供电的重要环节之一。UPS均有电池容量测试功能,时刻把握电池实际容量,防止因电池质量问题而引起的停电事故的出现。电池容量测试可通过服务屏幕进行,也可使用通讯接口进行。当电池测试通过后,UPS将自动地以新的电池容量换算UPS后备时间,并显示在LCD显示屏上。 C: UPS显示面板上随时显示在当前负载下的电池后备时间。 D: 独特的电池充电方式: 通常UPS的充电器采用浮充充电方式,在长年的浮充充电,可能导致UPS电池组中个别电池的欠充电(电池组内每个电池内阻不同而所致)。均衡充电(升压充电)可以克服浮充充电的上述隐患。 UPS的充电采用TOP充电(充电初期大电流充方式)、均衡充电方式和浮充充电相交替的充电模式,加快电池充电时间、延长电池寿命。 3) 电池充电温度补偿功能:电池充电电压和电池环境温度有关。通常UPS 选 定的电池浮充电压是常温下的电池浮充电压,当电池环境温度升高时,仍以常温下的浮充充电压值进行充电,将会造成电池过充电现象。 UPS电池充电具有温度自动补偿功能,防止电池过充电,延长电池寿命。 4) 根据UPS实际负载大小确定电池放电终止电压的功能。 根据铅酸电池放电特性,电池的放电终止电压随着不同放电电流而不同,但通常UPS电池的放电终止电压是一个确定值(设计值),在不同的放电电流的情况下采用同样的放电电压,会导致电池过放电。(电池过放电将会影响电池寿命) UPS,根据放电电流(UPS负载)不同,自动选择不同的放电终止电压,防止电池过放电。 5) 出色的输入特性: 在以往的UPS设计中注重输出特性,却不十分注意UPS输入特性,因而UPS的输入功率数低,输入电流谐波大,导致配电成本高,破坏电网供电质量。 随着高功率因数整流技术的发展,UPS的输入功率因数明显改善,功 率因数可提高到0.9以上。 UPS采用先进的输入功率校正电路,其输入功率因数达0.98以上,减小UPS输入电流,降低配电成本,提高与油机的匹配能力。 UPS的输入电流谐波变小于8%,有效地克服UPS对电网的干扰。 UPS输入电压范围极宽: (单进单出)为187—285V (三进单出)为300—470V (三进三出)为320—480V 较宽的UPS输入电压范围,防止因市电波动而造成的电池频繁放电,延长电池有效放电时间。 6) 很宽的输入电压频率跟踪范围。其输入电压频率范围为40—60Hz (或45—65Hz)。

网友A:
现行UPS中,三进单出的输出电压好像是在220V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