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同时并联两组电池运行吗?

楼主(2005-08-18):
在一台充电机可以同时并联两组电池运行吗?

网友A:
可以,但和一组比较起来容易充电电流不均匀,因为电池之间内阻有差异。不过,在使用上没有问题。

网友B:
只要电流不超过充电机的额定电流就没有问题

网友C:
只要两组电池的充电电压电级相同,充电电流不超过充电机的额定电流,现论上是可以同时运行的。

网友D:
并列前最好测量一下两组电池的电压,压差过大容易引起很大的环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