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去湿机,加湿机模拟/开关量控制?

楼主(2005-08-18):
去湿机,加湿机模拟量控制?开关量控制?还是两者都有??欢迎代理商提供资料!!!!! jsdx6609@sina.com

网友A:
呵呵,这要看你想达到的效果,不过选用DO控制的多用于控制加湿器或除湿器的起停,DA控制多用于控制阀门的开度。

网友B:
去湿机,加湿机一般是开关量控制(足够了),有的加湿机也有模拟量控制接口。

楼主:
谢谢两位!!! 用户只模糊的提出要求要对“去湿机,加湿机”进行控制!! 本人想开关量控制应该足够,只是要模拟控制方案也要准备!!! 模拟控制应该用于精确度比较高,而且空间不是很大的地方,个人理解不知对否!!!! TO:digi “除湿机”一般是空气经过冷凝器时使水蒸气凝结成水,从而减少湿度。通过控制阀门怎么实现对“去湿机,加湿机”的控制?SORRY!!我对“去湿机”的工作原理不是太了解!!

网友A:
呵呵,不好意思,忘了分开了。控制阀门开度用在加湿器的控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