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怎样表示BCD码负数?内部是怎样组织的?

楼主(2005-08-18):
#2378就是一个BCB码,但从未提到过负数BCD码#-2345,怎么表示它呢? 二进制(或十六进)用补码的办法表示负数,这负数BCD码是怎么存储的呢? BCB表示的范围是#0000-#9999,这负数表示的范围呢? 我是初学者,有点不太懂,也没PLC机器试验,只能纸上谈兵,请多指教!

网友A(2005-11-28):
没人答!
不用来表示负数,小数点只是约定隐含

网友B:
呵呵,我也是新手,不过,我觉着是不是可以用这个命令实现:

mov #2378
    dm10
sub #0
    dm10
    dm10

那么dm10就存上BCD:-2378了。

网友A:
多谢,我用CX—SIMUALATOR1.5试一下。

网友A:
BCD码C200H系列支持,
在模拟器cx simulator1.5支持的CS1G系统就不支持了,
没有SBB 这样的BCD码指令了

网友B:
那我不知道了,等等高手回答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