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R-A044出错代码:E.FAN排除方法

楼主(2005-08-18):
(无正文)

网友A:
风扇是否尘多!

网友B:
风扇是三线风机,有测速的,卡住了就报警。清理后不行的话更换。

楼主:
我更换了风扇还是同样出错代码E.FAN,请赐教有无其他方法,谢谢!

网友C:
http://icmcn.home.sunbo.net,可以访问一下,看有没有帮助。

网友D:
你换的风机有问题,可在黄\黑并6.8-10K电阻.13182889102许

楼主:
请教并电阻的作用?

网友D:
两线风机替代三线,骗过cpu

网友A:
主板坏也有可能这样。

网友B:
把测速的光偶的输出端短接不就可以了。否则就如老李说的可能主板坏。

网友E(2007-01-05):
http://www.gzwd.com/gzwd/gmcp/zmd/mitsubishi/INV/FR-A044.asp

网友F(2011-04-22):
FR-A044-3.7无风扇,也报E.FAN,请指教

网友B:
把测速的光偶的输出端短接不就可以了,取消测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