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急求帮助高炉热风炉煤气总管及支管流量测量

楼主(2005-08-18):
各位老师,帮帮忙,我有一个难题:高炉热风炉煤气总管及支管流量测量。此煤气为1:100%高炉煤气;2:90%高炉煤气,10%焦炉或转炉煤气;3:80%高炉煤气,20%焦炉或转炉煤气。煤气管道的管径为总管:2.6米;支管:1.7米。现在要知道用同一节流装置(孔板)参10%或参20%焦炉或转炉煤气时的流量测量误差。

网友A:
小丫头:800m3大米加200m3小米不等于1000m3混合米,其结果由粒度决定,(不确定度太大)中学教师应告知你.密度不同的两种气体(密度是确定的)混合后的流量测量值决定于混合比是否准确.当然这是数学计算方法,你可以由两个支管流量来计算,也可由一支管一总管来计算. 你这个管径也够大的,你是几千m3的炉子.

楼主:
谢谢鳯凰老师,我们是4000m3的高炉。因为可能需要调节煤气的热值,从而需要改变煤气的混合比。分三种情况——1:100%高炉煤气;2:90%高炉煤气,10%焦炉或转炉煤气;3:80%高炉煤气,20%焦炉或转炉煤气。分以上三种情况(100%,90%+10%,80%+20%)计算测量误差。因为混合比变了,混合气体的密度也变,这种变化带来的测量误差有多大(因为孔板只是基于一种气体密度来设计制作的),不说总管,就算支管。我现在头大。

网友A:
不用谢,不用害怕脑袋大。4000m3的高炉(热风炉在燃烧时)需要调节煤气的热(能)值及改变煤气的混合比。因为混合比变了,混合气体的密度也变,这种变化带来的测量误差有多大?粗算一下:在第二情况测量值为96%,第三情况测量值为93%,实际不止这些。你应该在混合前有流量计,混合后不必有流量计(若有其它用户除外),若一定要测量混合煤气,可再上一套气体密度计,开方器前加一个乘除器即可。

楼主:
再次感谢凤凰老师!煤气总管和支管的直管段都不够。我们想用威力巴流量计,但是不知道这种流量计的稳定性、测量精度以及在这种大口径的管道上是否有应用样例。

楼主:
还有威力巴是如何对流量进行温压补正的

网友B:
阿里巴是个选择,详情见www.asiatalent.com

网友C:
http://icmcn.home.sunbo.net,可以访问一下,看有没有帮助。

网友A:
支管直管段不够是常见的,总管直管段还是能找到的。你可以把总管流量做的精确度高点,支管流量精确度低点,能满足燃烧需要就行。可选用插入式文丘里管计量。另外可将混合站的混合比引过来,作流量补偿。

网友D:
你可以选用孔板,但是你的工艺管径太大,用孔板的话安装太不方便,而且价格也偏高,用插入式的文丘里也可以。相比之下,大管径的用威力巴,阿里巴的性价比高点,你的直管段分别有多少个D啊。另外做温压补偿的话可以在DCS内部做温压补偿,有公式的。温度和压力传感器是要有代表性的地方安装。有兴趣可以发邮件跟我聊聊。。bati9602@163.com

网友E:
差压式锥形流量计,不需直管段。 13911759599汪

网友F(2005-09-20):
小女人: 如果你在技术上能做了主, 我提供你一种设备 免费让你试用一下 3个月后见分晓! 好用我再给你供, 不好用我拿走 欢迎大家 来比试! 好用不好用 大家牵出来溜溜

网友G:
量子风大哥:还是你厉害!

网友F:
呵呵 心里塌实而已

网友H:
BAR-系列测煤气靶式流量计是我公司引进了美国威劲公司智能电子巴(靶式)全套技术,在新型BAR靶式智能流量计应用的基础上,并根据市场上的需求开发,制造的新一代专利产品。 产品的特点是传感器不与介质接触,是通过力学杆杠原理测量煤气的流速,易粘易腐介质粘覆在流量计与传感器测量性能无关,主要运用在焦炉煤气,半水煤气,高炉煤气等含有焦油、萘、氨、硫化物和氰化物等杂质介质的计量上 广州胜仕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西北办事处029-68969927

网友I:
这种问题最好用招标的方式,而不是用求助的方式,说白了就是经济问题。

网友F:
招标 要先有方向!

网友J(2005-10-29):
威力巴应该是最好的选择吧!可以和本人联系:email:myhostwap@yahoo.com.cn 李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