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软件目前在变电站中应用案例

楼主(2005-08-18):
请问,组态软件在变电站中是否有应用的案例?目前能实现哪几种通讯方式?最多能达到多少个监控对象?能实现哪些功能?

网友A:
有挺多变电站都是用的组态软件,国内几家组态软件厂家都开发出电力版,就可以看出来,目前多数国标的通讯方式都支持.如:modbus 101 104 cdt等多种方式,能达到的监控对象要看是什么软件 协议和总线方式了.能实现4遥功能.

网友B:
主要难点在通讯协议上,国外继保,以及仪表采用MODBUS和DNP协议多,国内设备通讯协议比较凌乱。监控对象没什么限制,比较偏的通讯协议找OPC或自己开发

网友C:
组态软件在变电站的应用案例还是挺多的,通讯方式也都能实现,主要看你是哪间的设备了,因为国内的设备厂家都在宣称自己是国标通讯,但是真正通讯协议又有各自的变种。所以建议你如果要使用组态软件组好能够让组态软件厂家和设备提供防进行设备通讯联调。这样会避免你到现场调试时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