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DCS
和利时HS2000系统的数据如何上网?

楼主(2005-08-18):
和利时的HS2000系统的数据如何能够从系统网络采集并传送出来加以保存! 请指点迷津,我单位自己开发的网关只能从现场采集串口数据然后传送到DCS网上,但反过来如何实现啊?

网友A:
可以通过opc或dde的方式.

网友B:
Hs2000系统一般配置一个网关机,采用udp方式把数据传送到mis网上;

网友C:
cooker说得对,激情如火看样子没用过hs2000系统

网友D:
对,目前我公司有一套HS2000就采用的这种方式:Hs2000系统一般配置一个网关机,采用udp方式把数据传送到mis网上,在网络上发布。

网友E:
HS2000是老系统了,恐怕不支持OPC或DDE吧

网友F:
HS200是和例时的老系统,不支持OPC和DDE,要实现数据在MIS网上共享,要配置一台网关机.我公司就是配置了一台网关机,通过北京三维公司的数据采集系统上MIS的.

网友:
我们97年左右用了一套HS2000系统,当时配置了一台网关机,作为数据传送。

网友G(2006-05-19):
那位大哥有HS2000的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