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与西门子变频器比较

楼主(2005-08-18):
我想知道施耐德变频器与西门子变频器与在45KW-120KW这个段的性能如何,哪种控制简单,价格便宜,运行可靠,安装尺寸小,或综合起来哪种更优

网友A:
西门子的贵,性能要好一些,施耐德的便宜,如果没有特别的要求,还是可以用的,不过使用的环境要求要高一些

网友B:
西门子的贵,性能要好一些,但质量差,经常坏。施耐德的便宜,保修期也长一些,但性能要差一些,只要不需要特殊功能,后者要实用得多。我们施耐德价格很好,有意请来电 028--86060378 13908061163 何工

网友C(2007-07-20):
西门子6se70系列和440系列性能要比较好,6se70功能强大,质量都比较稳定。

网友D:
6se70,,,好。

网友E:
性价比都不好,如果在中国市场必须要在两者之间选择的话,选施耐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