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急:CP341(RS485)作为主站,与MODBUS(RTU格式)从站通信的问题???特急

楼主(2005-08-18):
cp341(Modbus Master)(RS485)与从站通信:CP341所有指示灯都不亮 在监控程序时,FB8的出现的错误代码为0E4F(R_TPY=‘X’参数与驱动不合法),是怎么回事呀? 从站是福光百特的(XMD51U08MODBUS)温度巡检仪。

网友A:
留下您的email,我给您发一个实际的案例,您看看,应该能找到问题.

楼主:
我的E-MAIL:nnwgl@163.com 多谢你!

网友A:
已经发过去了,请查收.

楼主:
激情如火:多谢你! 已经收到,我看了一下,FB8、FB7的参数和我设定的一致,明天我把你的程序下载试试看怎么样!

网友A:
程序已经在现场用过,如果有问题的话,就可能是通讯参数设定或者仪表的问题了

楼主:
激情如火: 今天又去调试了一下,还是老样子,出错代码还是0E4F(通过FB8的ERROR上升沿得出的),TXD和RXD的指示灯还是不亮!郁闷呀!还有什么好办法解决吗?

楼主:
有没有人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呢?现在我查不出到底是CP341有问题还是仪表有问题?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程序没问题的!郁闷ing!

网友A:
您用串口工具发modbus的代码过去,看看仪表是否有响应? 看看返回的代码是否符合modbus的规定。

楼主:
用测试软件测试仪表接收到的数据为:1 3 4 46 FF FE 0 9F 2B,只读二个寄存器数据。

楼主:
以上: 地址:1 功能码:3 起始寄存器高字节:0 起始寄存器低字节:10 寄存器数量高字节:0 寄存器数量低字节:2

楼主:
问题终于解决了!多谢各位关心的朋友!

网友B(2005-11-08):
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能告诉一声问题出在那里吗?我感觉我的硬件和程序都没问题郁闷呀

网友B:
我也碰到相同的问题了,我的错误代码是OE41,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或者问题出在那里???licelice@sina.com

网友C(2006-01-11):
问一下,CP341(RS485)作为主站,还需要自己算CRC校验吗?

网友D:
激情如火: 你好,能否发我一份通讯程序,现在我再做项目调试。谢谢cjs192004@163.com

网友E(2008-08-20):
CP341(RS485)作为主站,与MODBUS(RTU格式)现场模块通讯,

现场modbus通讯现在通讯正常,可是我读不出任何数据,请求帮助。我的EMAIL:bjxmj@263.net,最好有例子程序,因在国外调试

   主站s7-300cp341 从站协议转换模块DT200 现场2台体积修正仪

  DT200参数:

    通讯协议:ModbusRTU协议(32位地址Phillips浮点)

    数据结构: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效验位

    传输速度:9600bps

    数据格式:32为浮点数,符合IEEE745标准

    现场体积修正仪地址202、203

寄存器地址40401、40403、40405、。。。40421

网友F(2010-08-28):
用CP341(RS485)作为主站和PID智能仪表通信,在装载MODBUS(RTU格式)通讯驱动时,工控机上装好STEP7  5.4后,如果只安装了主站驱动和协议驱动,而没有安装从站驱动,会出现什么后果?

网友G(2012-07-26):
对:如火关于留下您的email,我给您发一个实际的案例,您看看,应该能找到问题. 内容的回复:

你给我也发一个实际案例吧  我这是cp341做主站 用rs485通讯连得智能仪表 但是感觉就是通不上不知道哪有问题 而且通讯时仪表只支持485 所以我用的d型头只焊接的4 11 8 分别对应A B 地 341也不报错 也装了狗驱动也装了 但是就是没反应。十分感谢

网友H(2014-03-11):
谁有CP 341 做主站的工程实例啊!也给俺发一份呗 QQ:376338692

网友I(2014-07-08):
谁有CP 341 做主站的工程实例啊!也给俺发一份呗 QQ:656822003 拜托各位大师

网友J(2015-05-15):
各位大哥大<此处内容被屏蔽>,跪求一个案列,我的智能阀门使用的是MODBUS RTU 通讯协议,而我使用的是西门子PLC 300 CP341 做主站 ,智能阀门做从站 ;无法正常通讯。。。谢谢大家了

网友J:
各位大哥大<此处内容被屏蔽>,跪求一个案列,我的智能阀门使用的是MODBUS RTU 通讯协议,而我使用的是西门子PLC 300 CP341 做主站 ,智能阀门做从站 ;无法正常通讯。。。谢谢大家了  邮箱411535007@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