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EPS/发电机组
求教关于UPS的事情!

楼主(2005-08-18):
请教各位大侠,UPS的电池负极极板上有一个疙瘩状的东西,有部分液体渗出来,但外壳完好,不知是什么问题,时候可以修复?

网友A:
充电导致的.时间用久了吧!建议需要换电池了.

网友B:
电池质量问题所导致的

楼主:
晕倒啊 版主和东方电源的结论完全是两个方向啊!你们谁能肯定啊???????

网友C:
这是电池漏夜啊,是因为质量不好,在充电的时候出现的情况,两个说的都没错,质量好的电池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用的时间就算很久也不会

网友D:
激情如火与东方电源两者都没有说错,你这个是因为电池本身质量不好引起充电时电池漏液,出现这种情况,建意楼主还是换电池吧。

网友E:
是的 是电池质量问题

网友B:
工控小鸟没有理解我们说的意思 充电所导致电池鼓包不就是电池质量所引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