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步进电机开机抖动

楼主(2005-08-18):
由于步进电机驱动通常带有细分,而停止时通常会停止在细分点也就是不是磁极点上,那么停电后再次上电时驱动器不会按照停止时的各相电流进行分配,那么出现了步进电机重新上电时通常会出现强烈的小振一下,也就是转子迅速与初始定子磁场对应。 这句话是从网上抄来的。 我的问题是:如何才能消除这种抖动?他是必然的马? 还有,200的步进电机,所谓的磁极点是否有200个?如果不是,几个?

网友A:
一般不能自己解决,只能靠驱动器厂家来解决!或者,你一开机就复位!

楼主:
开机复位是绝对不行的,机器不允许这样。 第2个问题呢? 还有,200的步进电机,所谓的磁极点是否有200个?如果不是,几个? 感谢。

网友A:
就是200啊!一般的就是200 1.8度/整步 那驱动器不关可以吗??半流!

网友B:
这个震动对你很严重吗? 我以前用步进电机的时候,在关机前,会让电机停在整步位置上(为此还配了个UPS),可是,这也不能避免断电后电机自己动一下。

网友C:
问题是整步位置至少有4拍,如果您停的整步位置正好是驱动器初始励磁的那一拍的位置上电机就不会抖动了。。。如果您经过尽量多的实验次数会发现有不震动的时候,而且大体会占总数的1/4。。。呵呵,也许有误,老刘同志见谅哦,几天没见,十分想念哦

楼主:
凡夫俗子说得十分正确!事实就是这样! “问题是整步位置至少有4拍,如果您停的整步位置正好是驱动器初始励磁的那一拍的位置上电机就不会抖动了。。。如果您经过尽量多的实验次数会发现有不震动的时候,而且大体会占总数的1/4。。。 ”我们的机器属于芯片封装,据说这么一点的抖动也有影响。

楼主:
我们经过试验发现,确实是当电机走一步时他退回来,走3步时他可能就往前又走一步! 我们是在摄像头下下观察的,效果十分明显;这种抖动对芯片封装来说最好不要有,否则影响最终的定位精度。

网友D:
本人使用3相6拍软环分时的做法如下: 1.计算机根据X,Y坐标值被6除的余数对步进电机定相,举例如下。 0=>A,1=>AB,2=>B,3=>BC,4=>C,5=>CA 2.有带电池的 SRAM 断电记忆功能,失电后再次得电时若需恢复现场,先根据断电记忆恢复计算机中的 X,Y 座标值,然后再按上述规则给步进电机定相加电联机。 3.失电时不得移动机床手柄摇把。

网友B:
驱动器每次上电的时候,状态都是一样的,所以,让驱动器停在上电时的状态,这不是问题。 失点电时不得移动机床手柄,理论上是没问题的,但是,当时我用的是四个轴,其中有X-Y平台和一个在X-Z平面内的旋转轴。X、Y两轴基本没有问题,可是那个旋转轴,大概是机械的问题,就比较没谱了。

楼主:
麻烦各位各位大虾讲解一下这个拍与整步的关系。 拍指的是定子上线圈通一次电,整步指的是通一个脉冲走的的距离。 这二者之间如何有“整步位置至少有4拍”的关系? 我们用的是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 也就是说定子上有两对磁极,是吧?但是转子上呢?多少齿?

楼主:
驱动器每次上电的时候,状态都是一样的,所以,让驱动器停在上电时的状态,这不是问题。 ------------->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说驱动器上电时的状态是根据断电时的状态?每次上电都与上次断电时的状态一样?是不是所以所有的驱动器都是这样的呢?有没有例外的呢?

楼主:
更重要的一点: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各位有没有实际可行的办法呢? 多谢。

网友D:
本人提出的方案,你从我原来的3相6拍翻版到你的2相4拍或2相8拍即可。

楼主:
亦云人云: 您好。 您提出的方案是在驱动器历实现的还是自己编程实现的? 我们使用的是买来驱动器,可以吗?

网友D:
我用的是软环分,步进驱动是自行设计的,计算机输出的I/O位可直控步进电机的相位,而一般的步进驱动器,只可控步进和方向。 当然要靠计算机对I/O位编程才可实现软环分和相位控制。

网友E:
如果你使用的驱动器有相原点输出信号的话,通过对脉冲信号的计数运算,每次停机前都补齐脉冲使步进电机都停在相原点上,并且保证停机期间电机轴没有转动,这样就可以消除步进电机开机时的抖动。不同厂家的驱动器设计时可能内部脉冲分配顺序都不一样,但是单台驱动器每次在开机时它的第一个通电相序都是固定的。不知道这样的控制你的系统能否接受,请参考实验。

楼主:
感谢各位答复。 似乎改进得精通驱动器原理,有点难。

网友B:
如果能保证断电后,确实不动,有必要如此复杂吗?只要知道电机驱动器的细分数(还有拍数)。驱动器上电时的状态总是一样的,断电前只要恢复到这个状态就可以了。我当时是刚刚接触电机,就直接问卖驱动器的人要如何做到,四通给我这样的答案,我就这样做了,至少在X-YX两轴上通常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停机时坐标是随机的,你不能要求它符合开机状态;强制符合,就已离开了停机位置。 你不能预先知道何时断电;突然断电也应正常工作。

网友B:
停机时,坐标是随机的,理论上是这。但是在很多应用中,重要是是能否在原位继续工作,而是否没有离开过原位不是很重要。如果真的不能离开原位,那么,这个题目是否真的有解,个人表示怀疑。 为了突然断电。当时我们配了UPS,让控制器发现断电以后步进电机还能工作几分钟(其实,有一秒就够了);PC能工作几分钟来保护所有现场状态。我们的机器上一共就4个57步进电机,如果有机器本身供电要很大功率,比如,几十千瓦(对设备而言,几十个千瓦按说不算大),我也没办法。 一般来说,突然停电的时候,出现一个废品应该可以接受吧?毕竟这在理论上是不可能完全靠控制解决的问题。当初我们之所以要考虑这个问题,主要是单个的加工时间太长,要几个小时到几天的时间。最初设计这个东西的时候,其实考虑的是开始工作以后,接到停电通知的处理。如果真的是突然停电,电机再次定位的时候准不准,就只是问题的一个部分了,另一个部分,只能让用户看着办了。

网友D:
本人对应的现场是切割模具,不是切产品,单件生产,一个也不许废(如果允许有一个废品,那就没必要有断电记忆功能了)。 本人的做法是:无须 UPS ,可随时断电,SRAM 中随时存储有5份切割现场的记录,多数表决后,确保恢复现场时和断电时具有相同的 X,Y 坐标值,和步进电机相位。

网友F:
以上考虑还是很麻纺的。如果经济允许(我想,大多数情况是允许的,毕竟我们在太多场合浪费掉太多的金钱)用绝对码盘伺服加制动(如果现场能很好的保护,制动也可以不加),简单可靠,何必一定要在步进上吊死?

网友B:
伺服加制动应该是没有问题了吧。当时我和朋友一起做的时候,没有用伺服,主要是对伺服不了解,而且步进也比较便宜。现在依然用步进,则是因为伺服定位存在整定时间,影响工作效率。 在记录坐标的同时记录驱动器内的相位,这可以作到。但是在恢复现场时能恢复相位,这就不是一般用户使用通用产品可以实现的了。没有实际接触过这样的东西,单纯设想一下,应该可行的东西。   另外,问一下,意外停电时,系统各部分的断电时间通常不一致,甚至会有几十毫秒的偏差(电源模块不同)。当时我做断电保护时,曾经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是没有实际试过影响有多大,反正加上UPS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对于亦云人云的方案,这种问题有没有影响?

网友D:
功率级电解电容较大, 3*4700uF,失电较慢,不起主要作用; 软环分,司令部是CPU,每插补一步,存储5个样本(前2后3); 失电是由PC机开关电源的POWER_GOOD 信号使 CPU 停止工作而产生,这个时间可能有随机性,若正当插补过程时失电,五个样本可能不相同,可以靠多数表决校正;最大可能差错1拍,但差错1拍的概率并不大,这一拍也不会引起得电后的乱拍问题. 如果要改进这最后的一拍,需要有断电检测和中断处理程序,不过对于我的案例,已没有这个必要了.

网友G(2005-09-22):
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本身带有断电相电流记忆功能,应该可以避免断电重新上电后出现抖动的情况,仅个人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