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8222变频OL5求救

楼主(2005-08-18):
一台伦茨8222变频互感器坏了,买回后装上,出现OL5,查相关电路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芯片是LM224一个供电是-16伏一个脚供电是+11伏,互感器输出是0伏.向个位请教

网友A:
太深奥了,我不懂,买产品可以找我,给你个好价格

网友B:
可以用软件将操作系统复位试试? 另外,是OL5故障还是OC5故障?这可要搞清楚!

楼主:
是OC5过载

网友C:
后买的是同型号的吗 小小的误差就会有截然不同的结果!

楼主:
没有同型号的,把两个输出端接地,也不行,谢谢你,

网友B:
把控制板上的C201,C202,C210换换试试

网友D:
送到我们杭州联光来修吧!

楼主:
拿你那修我还上GONGKONG吗?

楼主:
谢谢各位.OC5以好.又出现有频率显示,无输出的问题,还有起动后频率为20HZ,不能调接,C001=0,C007=16.望知到同撩告知,QQ378494052. CXG1688T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