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系统快速启动盘的制作

楼主(2005-08-18):
请问TPS系统快速启动盘的制作是怎么做的?有哪位高手能告诉一下具体路径过程?还有关于如何将新建立的历史组数据写入IDF文件中?小弟不大熟悉命令和路径,能否有哪位朋友给说一下??小弟这里先谢谢了!!! 如1。CTRL+HELP进入工程师菜单 2。。。。

网友A:
你好; 关于快速启动盘的概念,我没有听过。是不是概念错了?请明确一下 关于第二个问题有两种保存方式: 1.可以建历史组后直接下装 2,可以写入IDF文件 a。按[CMMD]键进入命令菜单 b. 选“WRITE TO IDF” C. 在REFERENCE PATHNAME: NET>S###> 中输入路径名 d. PATHNAME FOR IDF: HIST### e. 按[ENTER] 操作以上即可 你好; 关于快速启动盘的概念,我没有听过。是不是概念错了?请明确一下 关于第二个问题有两种保存方式: 1.可以建历史组后直接下装 2,可以写入IDF文件 a。按[CMMD]键进入命令菜单 b. 选“WRITE TO IDF” C. 在REFERENCE PATHNAME: NET>S###> 中输入路径名 d. PATHNAME FOR IDF: HIST### e. 按[ENTER] 操作以上即可 engredfox 8.19

网友B(2005-10-09):
有快速启动盘的一说,而且很重要的。大概就是将你所需要的启动文件拷贝到mount到设备上的虚拟盘上即可。

楼主:
快速启动盘指的是在系统HM节点故障后,可以为启动LCN、UCN网络上的其他节点而制作的磁盘,也就是HM节点的替代备件。唯一不同的是在使用快速启动盘时不能使用历史趋势(因为趋势都存储在HM硬盘当中了)。制作方法可以执行&ec目录下的fst_volz.ec命令即可,执行结束后再手动拷贝其他需要的目录,并修改区域数据库。 历史组按照楼上的方法即可实现。

网友C(2006-05-13):
哪个有TDC3000的150M的卡盘驱动器,我想搞一个.

网友B(2006-10-12):
 杨绎民你好,知道我吗?看到你的名字很熟悉。
其实快速启动盘(也叫fastload)很好做的。
1、建一个虚拟盘,并mount到设备上;
2、从HM拷贝一些必需的目录到虚拟盘上,比如有:NCF文件&ASY;GUS节点属性目录&OPR,&UNP;各节点属性目录:&NMO,&UCN,&HMO
还有一些CHECKPOINT目录,区域数据库目录,标准显示目录,外部加载模件目录和LOADER目录等等;
拷贝这些目录,你可以逐个输入CPV命令,也可以做一个批处理

网友D(2007-01-09):
flyer 说的是正确的,不过做完以后还有拷贝一个通用属性(&unp)到FASTLOAD 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