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教阀门定位器

楼主(2005-08-18):
调节阀的阀门电气定位器应该怎样安装,请教各位,多谢指点。

网友A:
侧装或顶装

网友B:
如果你单单购买的 阀门电气定位器正确的话,按照说明书安装,并注意行程挡位的调整和正反作用

网友C:
还要考虑方便维护的!

网友D:
第一、美观,第二、性能达标

网友E:
阀门定位器没有固定的安装模式,只要美观,易于检修就行了。

网友F:
不太容易回答。

网友G:
应该有安装说明,随便固定好都可用

网友H(2005-12-09):
第一,反馈杆要尽可能短,与执行器要紧凑,保持好刚性以防降低性能及耐久性。可不是那么随便的。。第二,考虑维护方便。美观需要考虑吗????

网友I:
调节阀的阀门电气定位器安装,通常安装在阀门的左侧,也有些定位器是安装在阀门的正面,主要是为了调试方便;对横装式汽缸调节球阀等,定位器安装在气缸的堤顶部。
安装时要注意定位器的反馈杆的最大摆角不能超出生产商设定的最大摆角,如超出设定的最大摆角,可将反馈杆加长或使用供货商提供的加长反馈杆,否则有可能给条是造成困难。

网友J:
与使用的执行机构配套,安装支架要合适;对于较小的执行机构最好选择分体式的定位器,这样安装较为方便;选择智能型定位器要注意阻抗匹配;数量多话尽量选择同一厂家的产品。

网友I:
TO:鱼螺
分体式的定位器是近两年的新产品,如VAP200,其优点是:
1、提高抗争性能;
2、改善可维护性;
3、降低老化更新的产品;
并不是过小的执行机构选择分体式的定位器;安装时1、要注意定位器的反馈杆的最大摆角不能超出生产商设定的最大摆角;2、与使用的执行机构配套,安装支架要合适;谢谢你!朋友!

网友H:
to:逍遥生
失礼了,请问是做哪一家的?山武吗?

网友I:
吴忠仪表、山武及德国阿卡的产品销售及售后服务,控制阀的在线分析及检修服务。

网友K:
1. 将支架安装在执行器上,并将连接杆拧到执行器顶部。
2. 将反馈杆套在执行器底部的驱动轴上,并用紧固螺母固定,将反馈杆的反馈销与定位器的连接杆啮合。
3. 打开上盖,然后将紧固螺丝从定位器内部的安装孔穿入,用螺母将定位器固定在支架上。(见图一)
4. 调整定位器的位置,使定位器驱动轴与执行器顶部伸出轴处于同轴位置。调整好位置后,拧紧连接杆下面的螺母,使其固定在执行器上。(见图二)

网友K:
一般买了定位器都带安装说明书的。

网友L(2006-03-12):
你买哪个厂家的就看使用说明书啊!

网友M(2006-04-24):
我公司是苏州昆山世孚自动化设备,主要是做欧洲FABIA(法比亚)自动阀门,各式阀门和配件齐全。有需求可以来电13962519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