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张力控制?

楼主(2005-08-18):
在伺服电机的恒转距控制中,如果保持转矩一定,那他的速度会随着张力的变化而变化吧。我现在想用伺服电机保持转矩一定,而张力不超过一恒定值。该怎样控制好呢?其实也就是一个张力控制,当一个卷筒收料收的越来越粗时,需要减小转速,而张力基本上保持不变,即在张力不变的情况下,转速逐渐减小,请问伺服电机的转矩控制模式可以达到这个要求吗?

网友A:
看你选择的控制器有没有这样的功能,这个控制器需要什么样的接口

网友B:
我现在也有这样一个工程。他要求收卷的张力要求不变,而且还要保证其线速度恒定。我现在用的是一个张力传感器把信号传到PLC,再通过PLC的模拟量输出到一台变频器去控制放料卷,另外用速度传感器过来的信号去控制收卷的电机变频。请问刘老师,这个方案可行吗? 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