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单元

楼主(2005-08-18):
我有一台三菱55KW变频器带动点击旋转,先需要带制动功能,要求是停止后0.25圈内要停变频器,能否实现?

网友A:
您的运转速度是多少的情况下,0.25圈必须停止呀? 如果把制动单元/制动电阻加上,把减速时间调到最小基本上可以满足.

网友B:
有需要制动单元、制动电阻的吗?请找我价格优惠,136523908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