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显示

楼主(2005-08-18):
ABB400.显示如下: 1 ---> 1189.5 rpm AI1 SCAL -- 18(有时19,20,21) CURRENT 6.69A POWER 37.90% 请问是故障报警吗?什么报警呢??但是我的系统运行一切正常.请指教~

网友A:
这个不是报警,是参数的测量显示.

网友B:
正常显示

网友C:
正常显示,没问题的。

楼主:
"I1 SCAL -- 18(有时19,20,21)" 能给我解释一下这个显示的意思吗? 我不太理解这个/谢谢

网友D:
应该是AI1的输入量,有一点变化是正常的吧,我没用过AI口作输入,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E:
是正常显示,可以人为更改显示项

楼主:
谢谢答复.怎么样才能把显示改成正常的显示?要改那几个参数,希望高手指点下~

楼主:
怎么样才能把显示改成正常的显示?要改那几个参数,希望高手指点下~ 我是不是问的太简单了大家不想说?

网友D:
400的没用过。 ACS600、800,DCS500的选中第一行后按ENTER,就可以选择显示速度、电压、电流等等了。 不知道有没有借鉴意义。

楼主:
谢谢 提供信息~!

网友D:
解决了吗?

楼主:
没有.不过不影响生产就没管他,不知道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