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变频器的通讯设置

楼主(2005-08-19):
艾默生变频器EV2000如何通过PROFIBUS-DP与S7-400PLC进行通讯,变频器如何进行通讯设置,参数设置,plc如何通过通讯方式进行对变频器的控制,并读出电机的实际电流、转速等参数。急用!请赐教。

网友A:
首先找到EV2000用profibus通讯的gsd文件,然后就可以与用siemens的变频器一样来配置了,详细情况可以参照: http://www.gongkong.com/download/detail.asp?id=1091

网友B:
我做过PROFIBUS。你可以参考plc.123ye.com上有一篇文章,也曾在gongkong.com上发表过。 我的设置 EV2000方为 8 、 EVEN 、1、38.4K也就其是默认值。它的TDS-PA01要设置为38.4K,按照使用说明设置。 注意EV2000设置最低为38.4K,否则通讯不上。

网友C:
机会不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