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压与零线

楼主(2005-08-19):
220KV或110KV的高压线,除了三根相线和两根避雷线,还有一根,请问是不是零线?如是,请问为什么有的有,有的没有?是不是取绝于距离?

网友A:
这个我还没仔细观察过,另处一根会不会是电力光缆啊。电力监控用的啊,不知是否正确,望这方面行家给于改正。

网友B:
高压电网一般是三相三线制,没有用零线。没有详细研究过,要问一下专家,或者看一下书吧。

网友C:
220KV或110KV系统属于中性点直接地系统,零线直接接地,另外35KV,10KV,6KV电压等级的小属于电流接地系统中性点是不接地的或经消弧线圈接地,400V低压系统也属于于中性点直接地系统。

网友D:
三相三线制,没有用零线。

网友E:
没有零线,零线一般是从变压器中性点上取出去的

网友C:
220KV以上系统和400V低压系统虽然同属中性点直接地系统,但还是有区别的220KV以上系统从变压器中性点零线直接接地,出线不引零线,400V低压系统中性点出线是四根,也就是三相四线制,可提供220V交流电源。

网友F:
看什么接法了,一般的有三角形和星型两种,星型的就有中性点了也是就零线吧?

网友G:
三相三线制,没有用零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