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面问题

楼主(2005-08-19):
请教: wincc5.1画面中为什么总是有“未知的对象”,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请说清楚一点,笔者没有遇到过您说的“未知的对象”错误,详细的提示是什么?

楼主:
你好: 我在画面中添加全局库中Siemens HMI Symbol Library 1.2目录下的对象,总是最后两个管道对象显示为白色,并且标有“未知的对象”的提示,请教!! 谢谢!!!

楼主:
还有个问题: 在画面中添加动画,比如水流,怎样通过泵的启动和停止控制水流的显示和停止??

网友B:
用脚本很容易的

网友B:
你先用在全局动作里建一个函数过程,设定变量1秒加一到了在循环,在画面里组态把变量给图形的X或Y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