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直流调速器6RA24维修高手:电子板电源故障!

楼主(2005-08-19):
6RA2418-6DV62-0,使用几年,现在上电(5U,5W)报F001(闪烁),ST红灯亮,即电子板电源故障,检查控制电源AC380V正常,扳子上两保险丝完好,不能复位故障,P086设置为0.0也不能复位故障。现在请问:是不是电子板电压检测电路有问题?应该检查哪些元件?请高手们给点思路!

楼主:
顶一下,请教!

楼主:
顶---别太保守了,谢谢!

网友A(2005-09-29):
换70的吧,那东西老了,该退休了,呵呵。

网友B(2010-06-15):
首先检查电源质量,在检查电压检查回路,还不行的话,如果设置参数没有问题,换一块电源板试一下

网友C(2010-08-05):
电子版负载短路,把cud1板以及编码器板,等外接电路板上的电线插头拔掉上电实验即可,装置本身没有问题

网友D(2015-07-20):
这个毛病修好了没?是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