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求助CPM1-CIF01连CPU01

楼主(2005-08-19):
我有一个欧姆龙C200H-CPU01-E,用欧姆龙CPM1-CIF01连接其编程口,用CPT软件无法连接读取程序,请求帮助,谢! ht.chen@163.com

网友A:
检查软件的设置,如节点的地址/串口的通讯参数等.

网友B:
總版主: C200-CPU-01 CPU上的 CIF01接口是假的你可知道?取用CPM1-CIF01來與C200H-CPU01-E連線,豈不緣木求魚?請查清楚規格再回覆網友! 樓主請用OMRON 3G2A6通訊界面連線!

网友C:
晕死; C200H-CPU01-E根本不能用电缆直接通讯; 上面的接口是供手编器使用的; C200HS/C200Ha的PLC才能用CPM1-CIF01; 激情如火版主可能没有用过C200H的; C200H-CPU01只有一种方法与电脑通讯,那就是配LK201的通讯模块,通过LK201上的RS232口与电脑通讯; 详细的图片及说明我公司网站上有说明; Http://www.zjzcmy.com

网友D(2006-07-21):
这个不能连的 7108570

网友E:
需要C200H-IP007加上CIF02 其中一种方式

网友E:
有些人不懂就别在那误到了

网友F(2006-09-22):
可以用PLC上的25针 RS232口与笔记本连接,通讯电缆的具体做法如下:25针 9针
2 2
3 3
7 5
然后25针一侧的 4和5短接,6和20短接;9针侧的 4和6短接,7和8短接。

网友E:
CPU01上哪有232口,不知道 别在那乱说。

网友F:
不好意思,是LK201-V1上的RS232口,
我的LK201-V1上的选择开关设定为0 0 6 2

网友F:
AC 米兰说话不要太刻薄,懂得多也不至于老是批评别人啊,大家都是在探讨问题

网友E:
哦 不好意思 我也理解错你的意思了。
两种方法而已 我一直用IP007加CIF02

网友G:
请问C200H-IP007的SW开关怎样设定

网友E(2006-10-22):
找欧姆龙技术热线问问。 800 820 4535

网友H(2007-10-17):
下面引用由AC 米兰在 2006-9-22 10:09:00 发表的内容:
哦 不好意思 我也理解错你的意思了。

两种方法而已 我一直用IP007加CIF02
-------------------------------------------------------------------------------------------
我正好需要,你能转让给我吗?我的电话:13509823968,谢谢!

网友I:
我有C200H-IP007啊,好象你打过电话给我的。QQ349709299

网友H:
下面引用由gdzsyf在 2007-10-20 19:47:00 发表的内容:
我有C200H-IP007啊,好象你打过电话给我的。QQ349709299
--------------------------------------------------------------------------------------------
你在哪里?

网友E:
有IP007
电话 13053568244
联系

网友J:
只能用CXP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