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关于tp270配方的问题

楼主(2005-08-19):
我试着做了一个配方的组态,有这么几个问题不是太清楚,请高手帮忙! 1、配方中的变量是以直接连plc的变量好还是用内部变量。比如我有一个变量 ‘材料1’连接到plc的地址,是否可以直接用这个变量作为配方中条目的变量 2、变量的‘与plc同步’、‘同步变量’、‘离线变量’概念不是很明白。 3、我设置了一个数据信箱指针,在第一次同步时没有问题,第二次就提示‘不能传送,请重新设置plc上的数据信箱’,是不是每次传送后要置数据信箱为0,因为传送后第一、二、四个字就不为0拉

楼主:
通过仿真我找到些东西: 1、选择‘不同步’则不要数据信箱,可以通过同步按钮传送数据到plc 2、选择‘同步变量’则在配方界面改变条目数字时,该改变会自动改变到组态画面的其他应用了该变量的地方 3、在选择‘同步变量’时不选‘离线变量’则在同步时只有鼠标点到的条目数字会更新到plc而其他的数则被plc中的数代替。

楼主:
又有些了解拉: 1、通过作业同步可以执行同步(作业号W#16#45、W#16#46) 2、数据信箱的状态位为0时,才可以执行作业。 好像4是成功的意思 找不到其他值代表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