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脚本问题

楼主(2005-08-19):
请问Wincc flexible 有没有全局调用的脚本,或者窗口脚本之类的,能够不断扫描运行? 我想编程实现对数个开关量的判断,根据不同开关量,在一个色块上显示不同颜色。多谢指教。

网友A:
用global script就可以了.

楼主:
多谢,但怎样添加global script呢?我只找到简单的script,编完之后只能做函数调用,无法加入定时器之类的,也找不到窗口运行脚本。

楼主:
很着急,希望有用过Flexible的大侠能不吝赐教。

楼主:
多谢大家关心,问题解决了,可以在变量属性的数据改变上编程赋值。

网友B(2009-04-03):
吴工  能说的 详细 些吗   谢谢 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