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敞口池子内液体温度测量元件的安装方式

楼主(2005-08-19):
请教: 哪位朋友做过 敞口池子内液体温度测量元件的安装? 现在做设计,不好确定怎样的安装方式。

网友A:
你是用的温度元件还是直接用的防水的温度传感器 看你的传感器做的那种方式了

楼主:
池子可能是 混凝土的 现在确定不了,该如何在池壁开孔或者做个支架,热电阻可能就选用法兰链接方式,

网友B:
建议做支架然后将传感器下垂,我好几个客户做电厂排污模型测温就是这样做的,现场测量的温度数据还比较多,一般在256个温度点以上,模型使用时间最长的都已经有快三年了,使用效果非常好。 不过我们用到是DS18B20,联网方式,连接线缆比较少,而且没有变送器。可能这种方式和你准备使用的热电阻方式相比,承重会小一些,所以最好不要直接照搬,事先计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