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tep7中周期任务问题和PID指令问题

楼主(2005-08-19):
大家好: 问大家一个问题,在西门子的STEP7中,怎么样实现一个周期性任务。对于一个PID指令,指令的循环周期是2S,那么我是否要把该指令放入一个周期程序中呢。如果不放入周期程序中,在连续任务中,是不是把PID指令中的循环时间位设置为2S就可以了。现在向高手请教想学习一下谢谢大家。

网友A:
step7的pid调节块放到ob1中就可以了,如果非要循环周期设为2s,那么可以修改pid指令的运算周期,

网友B:
放在OB35里,把OB35的循环时间改为2000ms就行了,只是我现在把SFB41放在OB35里,不知为什么不能下载到300里,这问题急需解决,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