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

楼主(2005-08-19):
LG-K120S系列的两个PLC并联,如何实现主从站的数字发送与接收。我不只到要改什么属性。谢谢。

网友A:
用cnet或者无协议方式都可以完成: 比如用无协议方式: 1) 发送数据 • 命令 : DSND • 当在输入上升沿动作时发送指定设备中储存的数据。 • 发送之前,数据和字符的长度必须储存在指定的设备中。 2) 接受数据 • 命令 : DRCV • 在目标条件符合时把数据保存于指定的接受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