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组态软件与国外的比,差距有多远

楼主(2005-08-19):
一个电厂系统,I/O在2500个左右,需选择一个组态软件。国产的组态王、力控和国外的INTOUCH、IFIX。各有哪些优缺点,应该怎么选择。国外的价格是国内产品的好几倍,想选择国内产品,但又怕不好用。犹豫不定。本人刚刚入行,希望得到各位前辈的帮助。

网友A:
多数系统用国内软件都可以满足.

网友B:
完成一个电厂数据采集需要完成的几个部分: 1、采集站: 根据需要可以采用工业以太网、现场总线等直接采集控制站的数据,也可以通过DDE、OPC采集操作站的数据 2、服务器: 以实时数据库为内核的. 3、标准客户端: 标准客户端采集服务器的历史数据,可作为调度等部门使用 4、IE“瘦”客户端 直接浏览服务器的数据,客户端不需要装任何软件,适合厂长、办公室来使用 5、关系数据库接口 可以和MIS、MES等系统连接的组件 6、远程网络服务组件 适合通过GPRS、电台、MODEM等方式进行远程数据传输 7、电厂监控画面定制 根据现场的需要进行画面的定制 因为电场中的采集系统很多,都需要上到生产管理系统中,所以就目前来看国内组态软件比较适合,国内软件可以给你定制各种驱动接口。

楼主:
多谢了。那国内的软件有哪种比较合适呢。我在论坛上看到评论组态王和力控的比较多。这两种那个比较适合我的这个系统。谢谢!

网友C:
大罩说的没错! 楼主可以试试紫金桥组态软件 010-514226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