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L300P-450HFE怪毛病

楼主(2005-08-19):
有一台L300P-450HFE.面板电位器操作.频率可以升到50HZ.外部端子控制只能升到27HZ. 量端子+10V有的,不知什么原因.请教各位老师.换电位器也不行.

网友A:
检查一下参数设置,如果可能对模拟量输入进行补偿修正,看看是否有效.另外您设定的最高频率有没有问题?

网友B:
请检查模拟输入方式是0-10伏还是0-5伏在参数设置里

楼主:
原来是好的,客户使用一段时间,才出现的问题,

网友C:
发到杭州来吧,我们公司是日立维修中心

网友D:
你的电位器阻值选用是否合适,电位器是质量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 客户不会象你那么温柔地使用它!

网友E:
这种问题处理起来很方便:根据你所说的情况,可以断定参数设置没有问题(1)更换一只新的电位器,如果仍旧不能解决问题,检查H、O、L控制端子是否损坏,如果是O损坏,可以更换成O2,如果其他损坏只能更换L-PCB,根据经验除非被烧坏,98%可能性是电位器损坏或者中间有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