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入门问题求助

楼主(2005-08-19):
现有6000V 355KW 2极电机(额定电流42A) 如带动风机需要多大的变压器,是否需要特别的启动方式,电缆要多大? 谢谢

网友A:
需要降压启动,用高压软启动器.

网友B:
TO:激情如火 我对高压方面的知识知道的很少,你在此所高压软启动器与高压降压启动是怎么回事啊,其原理与低压电器降压启动是不是一回事啊。

楼主:
TO:激情如火 请问能具体点告诉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