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VDC 40W的换向阀..怎样选择控制用的接触器

楼主(2005-08-19):
一个换向阀..接220VAC 自带变压整流器出来196VDC 功率40W ...条件就这么多了... 现在要选用个接触器控制220V的回路..接触器线圈选24VDC的...其他的参数我就不知道怎么选了... 刚毕业开始做电控...什么都不懂..哪位大大能帮我选个产品出来呢..要个好点的...谢谢了啊

网友A:
唉,找个线圈24V的接触器不就搞定了,主触点电流选25A

网友B:
线圈DC24V的接触器不常用吧?

网友C:
很多电磁阀都是这样控制.是安全考虑.一般都是用380/24或220/24变压器.次级加全桥输出24VDC的.滤波电容都不用加.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了

楼主:
to 东门之杨: 为什么要用25A的电流这么大呢?? 用电器不是才196VDC ,40w 吗??? 算下电流应该才0.2A啊...何必选这么大的电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