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AB)PLC
RSLOGIX500和RSLOGIX5000怎样实现通讯

楼主(2005-08-19):
小弟现在想从RSLOGIX500中读取一个光电管信号,作为RSLOGIX5000中一台设备的启动信号。但不知这两个PLC之间如何配置才能通讯,请高手赐教。

网友A:
组control net 网

网友B:
首先你的叫法是错误的,RSLOGX500和RSLOGIX5000是编程配置软件,应该是SLC500和CONTROLLOGIX5000之间的通讯才对。 可以采用ETHERNET网、CONTROLNET网、DEVICENET网等。

网友C:
RS232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D:
只要是通用的AB网络都可以呀。 在RSLOGIX5000程序里用一条 MSG 指令, 在Message Type 选项中选PLC-5类型读,选好源元素跟目的元素,OK!

网友E:
配置DHRIO模块,组成DH+网络.使用MS指令!! to:高俊和fubing!!!请问二位用过RSVIEWSE吗?我现在正用,但是有一些问题.

网友F: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方式,如果只是为了取一个信号,可以直接采用硬接线传递;如果考虑以后的数据共享等,可采用DH+网络,但是CLX系统侧要追加模块1756-DHRIO。然后采用MSG指令进行信息传递

网友D:
TO:笑笑吧 现在我在做的系统在用RSVIEW32,但是我同事负责做监控,我不熟。我负责的编程及组态网络。Contrologix系列的PLC。 有做这个系列的,大家可以聊聊呀。

网友G:
一个点不用通讯了吧,直接将一个的O点接至另一个I点不就好了吗?

网友H:
我要RSLOGX500和RSLOGIX5000是编程配置软件手册.....gy200020002000@163.com

网友I:
如果只一个点,正如“我爱我家”说的,条件允许作个硬件转换就行了。另外可以用1747-KFC15连入CONTROLNET,用MSG指令即可

网友J:
只要两个plc都带232口,用232口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