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台/GPRS/CDMA那一种好用又便宜

楼主(2005-08-19):
电台/GPRS/CDMA那一种好用又便宜,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我就控制启停和故障监控。

网友A:
如果距离远,且分散建议用GPRS/CDMA。 如果距离不是很远,而且中间没有大的一些建筑或山脉,可以考虑电台。 我们做过不少这样的项目,如有需求,希望交流。 jiuxinf@yahoo.com.cn

网友B:
楼上的说得没错!如有更详细的应用要求最好发到网上来一起讨论

网友C:
对啊! 对于要应用哪一方式? 就得先知道是要用在哪 搞点具体的上来 这样才能讨论一下

网友C:
厦门宇能科技公司一直以来专业从事着GSM/GPRS/CDMA无线数传产品。现把无线部分与控制部分融合成一体,全面推出厦门宇能的YN8080 IO、YN4040 IO 等新系列产品,这是一种多路控制器,应用无线方式,广泛应用于电力、环保、水文水利监测等,电力方面举列:比如抄表系统,不仅能远程抄表,还能远程控制,对于违规使用或不能按时缴费者进行远程断电的操作。       欢迎广大用户前来咨询!       厦门宇能科技有限公司(http://www.xmyn.com)    联系人:郑双华(0592-5710230-806,13178254762)

网友D:
WH-GPRS300 DTU 无线数传终端 WH-GPRS300 DTU即插即用无线数据传输终端是基于目前覆盖面积广且技术成熟的GSM网接入到INTERNET上,全面支持TCP/IP协议,实现RS232与TCP/UDP/IP协议全透明转换的专用接入设备终端,主要满足客户对无线数据业务的需求,为远程数据通讯提供无线接口。用户只需设置参数即可实现将嵌入式系统直接与INTERNET相连,实现网络的互通。WH-RPRS300 DTU无线数传终端具有客户机功能,主动连接远程服务器通信。使用方便、简单、快节,实用于工业控制中的数据传输、工业抄表、远程控制等。本系统支持900/1800 GSM/GPRS系统,性价比高,通讯费用低,实时在线不传输数据不收费,可为GPRS终端用户节约成本,是专门为行业客户开展无线数据业务应用开发的最佳选择。 一、具体技术指标: 1、ARM核的CPU 2、GPRS class 10多时隙功能 3、支持GSM900/DCS1800双频 4、GPRS 数据发送中功率为250mA,待机功率小于6mA 5、数据端为标准RS232 DB9接口,波特率可调,默认9600 6、支持TCP,UDP两种传输层协议 7、支持灵活的IP地址和协议及端口配置 8、支持透明传输和简单协议滤波传输可选 9、设计有心跳功能防止网络异常,心跳时间用户可根据具体应用自由配置 10、模块永远在线,按流量收费 11、基于ARM核嵌入式设计,处理突发性数据传输稳定性极高 12、传输速度最大值:171Kbit/S 13、工作温度:-25℃~ +85℃ 14、相对湿度:95% 15、接收灵敏度:-104dbm 16、发射功率:2w 17、标准电压:+5VDC/1A 19、电压范围:+3.3 ~ +12VDC 20、尺寸:130 X 60X 20mm 21、重量约:450g 二、应用领域: 1、工控自动化监控系统 2、油田地面信息化 3、电力数据传输 4、水利自动化系统 5、矿山自动化信息化系统 6、气象观测数据采集传输 7、城市交通控制监控 8、商业网点无线POS 9、金融证券 10、环境监控系统 北京万和众达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Http://www.bjwhzd.com T e l:(010) 82110298, 86663860 F a x:(010) 82110298转806 联系人:沈 锋 E-mail: ack8899@126.com

网友E:
gprs与cdma的比较。 一 从上到下发起连接,gprs不能做动态域名转换,如果要使用从上到下发起连接的方式,必须使用APN,费用相当高,除了电路租用费,还要收流量费。cdma直接分配公网IP,支持动态域名转换,所以从上到下的连接不需要VPDN就可以实现。如果用VPDN,价格和APN差不多。 二 CDMA的资费相对便宜些,当然各地有所不同。 三 CDMA网络覆盖面不如GPRS 四 CDMA比GPRS稳定,实际速度也比GPRS快一倍左右。 五 CDMA网络安全性比GPRS更高。 一般根据需要来选择使用网络,另外GPRS,CDMA的资费可以还价的。

网友F(2008-01-17):
都差不多,但是从稳定性来说,打雷时电台失电后能自起动,而CDMA和GPRS有时需要去现场复位.

网友G:
你要控制启停属于开关量的输入输出,故障监控,可以用短信的方式来实现。
实现方式可以理解成,正常的时候继电器是闭合的,出现非正常开启的时候,无线设备可以给指定的联系人发报警短信过去(报警短信的内容,可以通过软件事先编辑好)收到短信的人员,可以通过手机短信让继电器执行闭合的动作。
要是想详细沟通请联系:
杨犀

北京万维盈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36号碧兴园B座1902室

网址:www.wanweitech.com

电话:010-51297180 转8009

手机:13120409922

邮箱:woshixiaoyangxi@163.com

MSN:wanweitech11@hotmail.com

网友H:
 使用手机连接电脑上网,每月只须15元,你就可以无线无限量上WWW互联网,最适合我们工控人本本上网,同时手机也可以正常打/接电话!收费与神州行一样,需要请与zeng981@139.com或QQ:327835101联系.

网友I(2009-03-19):
各有特点:cdma速度快,费用高,GPRS:速度相对慢,但是便宜,有断线的时候,短信:费用1毛一条,延迟较大,有时很长时间,但是绝大多数时间还是可以用的,有些地方就用短信DTU来进行合闸操作的。技术交流:QQ15478591 www.jycomm.com

网友J:
还是电台稳定~~说实话,像GPRS这样的,从来没有稳定运行很长时间,老是掉线

网友K:
都不错,用于控制的话,GPRS应该就可以了,毕竟你不是不停的控制,楼上说的掉线原因有很多,但因为它的网络特性,实际上很多时候是终端处理的问题,如果你能找到稳定的DNS,做好握手协议,这些掉线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当然,除非网络出问题那就没办法了,这也是网络传输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