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恒转速的系统选型

楼主(2005-08-19):
各位兄弟,偶是新手,请指教啊。 我现在需要一个恒定的转速控制,带动的负载本身也在自己转动,并且速度不定(有时会超过设定的电机的转速),我需要在无论负载转速是否超过拖动电机转速时都要用电机将转速控制在设定的范围(200转每分钟以下),误差在一转范围内,试过直流电机,交流电机带发电机反馈,但是在负载转速比设定转速大的时候就失控了,想采用步进电机或者伺服电机,但是看到各位老兄的论点都是用于定位控制,我不需要定位,因此,请各位指教选用那类电机好。先行谢过!

楼主:
忘记说明负载的转矩是0.08N.m,不知减速箱增加力矩控制是否有效,如果有相关的产品和控制器,请推荐。谢了

网友A:
那用伺服电机就可以了!如果用高分辨率的编码器就更稳定了! 不过你的转速这么低 也可以考虑 用步进电机啊!

网友B:
负载力矩很小,你在选择步进电机时是不是考虑把步进电机的力矩指标放大余量呀!对你描述的系统不太理解,能不能给个电话我们口头沟通一下。021-64325459-822

网友C:
那么小的转矩变频器做不到的。我意见是选伺服。

网友D:
在我看来,只要电机的转矩够大,不会被负载带跑就可以了,是不是这样?

楼主:
刘老师的意思很对,但是不但是这样还要有稳定的转速,对于选型敬请指点,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