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g-150变频器故障求助。

楼主(2005-08-19):
我矿使用的西门子g-150变频器控制的风机。经常出现不明原因的停机。而且电机的温度较高达120度。请哪位大侠帮我分析下原因。

网友A:
西门子有G-150系列吗,是不是150KW的ECO或MM430,那你要看一下,停机是面板上有什么报警,再可以判断

网友B(2011-04-25):
G150对电机温度有保护的。

建议变频器输出端加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