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求助“台达”PLC与HMI等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5-08-19):
我们有DVP-DOPA HMI与DVP-EH PLC,与温控器DVP-DTA4848V1,通讯。我们现在想通过人机界面来设定温控器里面的参数,但是我们用的是RS指令和MOD485读写指令,来实现这一通讯。先用RS指令来接受HMI所设定的参数,先存到PLC的寄存器里面:再通过PLC的MODWR指令把该资料,写到为温度控制器里面;可以说这一通讯就分这两部分吗!! 该指令分开单独执行都还很成功,就是把程讯连在一起,却只执行RS指令,而MODWR指令则不执行!! 请问高手,RS与MODWR指令,在一起通讯是不是有什么冲突?? 还是有什么,严格规定!!!!还请用过台达的工控高手给予指点米经!! 小弟乃工控之新人!!!!十万火急!!!!

网友A:
MODBUS是半双工通讯,一次只能执行一次通讯,两次通讯同时进行,会产生冲突,所以,你要分开执行,比如用INC指令对扫描周期计数,当扫描周期为奇数对执行RS指令。扫描周期为偶数时候,执行MODWR指令;或者用步进点控制,完成一次通讯才执行另外一次通讯

楼主:
我现在也想到了用步进来吧这两条指令分开执行。 但是,我还是有疑问!! 请问大哥,为什么,单独用RS指令,我可以用好多次,(不再同一时刻,就是说;在第一条RS指令执行完后,再执行下一条RS指令)。用同样的方法来执行MODWR指令,也是很顺利的实现了通讯。 我也知道485总线也是半双工通讯,我们用的也就是485总线的通讯。 还请高手们多多指教!!!

网友A:
因为CPU是这样处理的,台达PLC采用的MODBUS协议也是这样规定的啊,一次只能干一件事情,干2件事情CPU就忙不过来了,或者忙中错误,导致两件或多件事情都没干好。

网友B:
用其他方式实现可能会更方便: 1,DOP-----COM1 RS232 DVP EH COM2 RS485 DTA4848V1(直接设定、显示参数) 此种方式充分发挥了台达人机com口双驱动优势,将是最简单的连接方式; 2,DOP RS232----DVP EH COM1 RS232 DVP EH COM2 RS485(MODWR/MODRD)---DTA4848V1 此种方式充分展示了plc主机双通讯口及台达产品MODBUS通讯特点;

网友C:
这种方式其实不用编写任何通讯程序,只要在人机中选择对应的通讯协议即可。

网友C:
直接从人机协议中选择DELTA CONTROLLER ASCII ,设为RS485,可以同时和PLC和温控器通讯,直接读写。

网友B:
竹根:所讲更为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