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位移传感器的线性度表示什么?

楼主(2005-08-19):
请教位移传感器的线性度是如何表示的?例如位移传感器的线性度为0.05%表示什么含义?

网友A:
因为此为利用电阻分压.故"线性度"为电阻跟位移量之直线变化误差范围 www.tw-sensor.com

网友B:
http://icmcn.home.sunbo.net,可以访问一下,看有没有帮助。

网友C:
线性度:仪表的实测输入输出特性曲线对理想直线性输入输出特性曲线的近似程度。

网友D(2008-12-31):
线性度的表示方法:

例如  0.1%FS

FS  为位移传感器的量程

例如  位移产品 CD4-L25     检测范围为25+—1mm

那么可以算出该产品的精度    对于位移传感器来讲  精度和分辨率完全是两个概念

该传感器的精度为  2*(0.1%)=0.002mm     精度为2微米

网友D:
这样讲应该明了了吧

若仍有疑问

可以E-MAIL

wu_kunpeng@163.com